DELL d510用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2-09-28):
     一台DELL  D510的机子,拿来说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用适配器开不了机,检测适配器是好的,用可调电源插上。没有待机电压,按开关没有反映。用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检测也是正常。
    拆机,把主板拿出来,这个主板的系统供电芯片是MAX1999,量他的20脚发现没有电压,不正常,PQ21和PQ19的5,6脚都没有电压,保隔电压没有过来。

   看图纸这个电压PWR_SRC是有SDC_IN+经过PQ7产生的,
检测发现SDC_IN+没有电压,查下去发现这个电压是有DC_IN+经过PR36产生,

检测DC_IN+没有电压,再查这个电压是有适配器插口的电压经过PQ5产生的
PQ5的123脚19V电压,5678脚没有电压,4脚电压为19,这个不正常,应该是低电平,PQ5才会导通的,量PR23的电阻为无穷大,不正常,应该是100K的电阻。在料板找到一个100K的电阻换上,插电电压出来,上CPU 内存,接屏幕,DELL出来了,
维修到处结束

 会员9996572元2022-11-7 17:39

网友:
论坛有实力就是好啊,

网友:
用图纸维修就是好啊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可以顺藤摸瓜。

网友:
佩服你们,,CAD我都不会用,,图纸也是玛丽马虎的看

网友:
嗯!楼主分析不错啊!通俗易懂啊!

网友:
原来一颗分压电阻惹得祸,赚钱啦

网友:
哈哈  看得懂  电阻变质了  很常见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直接拉到地也可以吧?

网友:
讲得非常仔细,也很容易懂,

网友:
恩,很经典的不开机维修——学习了

网友:
这种板有图就比较好修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看不懂,过来学学经验

网友:
有思路就好修板...

网友:
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

网友:
通俗易懂啊

网友:
慢慢的开始看懂了  之前都看不懂的

网友:
有图纸就这么简单

网友:
想这种第一个隔离管,我一般都懒的查,直接飞线让他通,至今无返修过

网友:
这种故障都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我一般不太会表杨一个人,看这贴子,我只能说,相当的不错。

网友:
LZ表达能力强悍,当老师的材料啊

网友:
电阻开路没有形成分压,p沟道场管呈现关闭状态!故而电压没有过来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谢谢,多发发这样的帖子啊

网友:
直接,清晰,精准=快修

网友:
       分压电阻阻值变大了。导致G级电压不能拉低。不过保护隔离。LZ思路清晰,赞个

网友:
关键还是要懂得像场管的导通条件,分别出P N管,这些都是基本的

网友:
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这机器修的痛快

网友:
不错。。。思路非常清晰,顶个

网友:
论坛高人就是多,发贴的水平很高,回贴的也有很多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很实用,但是高手都跑哪里去,现在就以这种贴为言离,伤心!

网友:
还不是很看的懂图纸,努力了

网友:
这个题目,一看就知道是保护隔离没过!并且是最前面的都没过!不过这种问题在偶的修当中,见到的相当少!很不错!值得大家一看!

网友:
唉。这个好修。小问题来的。有图纸新手也可以。就怕是没图。那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