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2-09-28):
鑫谷劲持320静音版 有待机电压,7500电压1---16短接前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3  4.9  4.9  4.9  8.7   2.4   0      0   2.4     0       3.5    1.6   3.2    0.1     4.8     0
短接后
0.4  4.9  4.9  4.9  8.6   1.5   0      0    1.5    0      3.5    1.5    0      0.1     4.8      0
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你这些参数都是正常的,不启动可能出在主电源上,重点查13007或13009那两个开关管是否正常。

网友:
12脚电压偏低些。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是否正常先。有误鼓包、漏液什么的电容?

网友:
查推动三极管(和7500的8、11脚相连)和主开关管及其电路

网友:
13007 2个都换过了 对管3个也量过了 正常

网友:
电脑电源维修参考
1  无5vsb电压0(紫色线)
        确定保险是好的(坏了用3.15a  250v的换)
       确定桥堆/四个整流二极管是好的(二级管坏了一定要同型号换或者是4个一起换)
       确定两个200v/xxUF的大电容是好的(若电容鼓包漏夜,与它并联的均压电阻一定坏)
       确定辅助开关管是好的(辅助开关管一般是三极管或场管 ,若击穿保险必挂) .
       确定沿着开关管的b极/g极与之相关的二极管,三极管,电容都是好的
       如果以上确定完了,都是好的话,通电测,大电容有150v电压,开关管c极/d级有高压,
      大概可以说明辅助电路的热地部分是好的,接下来就分析冷地部分了
    确定5vsb的整流二极管是好的
       确定5vsb的滤波电容是好的

2,通电后,有5vsb,绿线有5v电压,短接时风扇不工作,无电压输出
  分析:有5vsb电压,说明辅助电路正常,应为控制输出电路有问题 ,以494  339ic来说明了
  确定494的12脚有12v-30v电压(此电压是从辅助变压器出来,,可以跑下电路)
   确定494的4脚电压是否是高电平(高电平保护)
   确定494的8脚11脚的电压是否是1.5-2v(这两个脚的电压应该是相等)
   但要指出的是带电量三个开关管C和D极还有494的8和11脚很有可能爆哦
3,通电后,有5vsb,绿线有5v电压,短接时风扇转一下就停
    分析:风扇转一下就停说明是有短路,电源保护
   重点查找各路输出电压的整流二极管,电容
4,通电后,有5vsb,绿线有5v电压,短接时风扇转几下才停
    分析:,短接时风扇转几下才停,说明电源有哪一路过压,引起电源保护
   重点查找各路输出电压的整流二极管,电容,尝试更换光耦,431,沿着494的1.2脚跑下电路,
测与它们相连的电阻,电容什么的是否损

5,各路电压都正常,但带负载轻(分析:部分元件老化,功率下降)
   重点怀疑对象:200v大电容,初级开关管,各路输出电压的整流管,电容
6,各路电压都正常,但开机有尖叫声
    前辈们的经验是换各路输出电压电容
7,各路或几路电压偏底或偏高
   重点怀疑对象是各路输出电压的整流管,电容.尝试更换光耦,431,沿着494的1.2脚跑线路

8,电源插电就运行是什么问题。不接电脑,就单独一个电源
   应该是绿线被拉低,可以顺着绿线跑到393 494之间的线路,如果线路上的元件都是正常的话,可以试着换 393和.494(或7500)

网友:
电压正常,查大电容上的电压是否是3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