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电视白屏

楼主(2012-09-28):
一台杂牌三十寸的液晶电视,有声音,但是是白屏,能略看到一点图像,有点像雾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屏电路有问题,求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
用点屏的套件,点一下屏,确定一下屏是否有问题

网友A:
试过了,也是不行,然后测试下了屏电路上的一个电阻,好像有问题,可是我手生,不敢换,换那个不成功有风险吗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不就行了,电阻有什么不敢换的

网友:
一般是上面的-12V电压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也是不行,然后测试下了屏电路上的一个电阻,好像有问题,可是我手生,不敢换,换那个不成功有风 ...

换上试试吧,反正也是坏的。

网友:
换吧   不换怎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试试吧,反正也是坏的。

好的,今天试试

网友(2015-11-13):
换灯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