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开机掉电的鬼玩意

楼主(2012-09-28):
开机灯闪一下就灭了然后可以再开机
测试各个电感都有一瞬间的电压。。cpu没有。。。ioECPWROK没有。。HWPG有一瞬间的电压
开机瞬间可以听到哒的一声

有时候能到0.4.。0.2不定

掉电后可以再触发。。。。据说是通病。。可是真的不知道怎么修了。。。没有示波器不好测。。大大些帮忙给点意见啊

网友A:
换个U看看,是AMD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U看看,是AMD的吗

不是,,是inter的cpu确定是好的

网友:
刷了。。ioh换了,,6251换了
应该是哪路电压不对可是太快了测不到

网友:
我感觉也是没有电压 出来导致CPU供电没出来 加电的瞬间肯定能测出来哪路没出来

网友B:
再看看3V 5V转出来的电压出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看看3V 5V转出来的电压出来没

都有一瞬间电压
现在我把IO的HWPG挑起了还是掉电
通电后主板有唧唧级的声音

网友:
我也遇到到一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2012-10-29):
HWPG这个要3.3V喔。。这个PG信号会影响掉电的。。。。。。。HWPG去的地方好多,,慢慢一个个查,,看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引起。。。

网友:
除了cpu电压 应该还有电压没出。仔细量量

网友:
CQ42我TMD就没有修好过  基本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4-07-18):
hp的机子不太好修哟.

网友(2014-11-25):
我的是开机0.4 就掉,再开就不开机了。 实在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ECPWROk都没有,CPU电压肯定出不来撒,HWPG有电压,可以考虑下EC了

网友:
量一量各组电感有没有短的

网友:
今天修了台CQ42是显卡问题,广达的板掉电多半是少了电压,还有就是电压转换后级有短路.

网友:
掉电看PG罗,要不双通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