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进系统慢

楼主(2012-09-28):
前天接到一台CQ40的本子,故障现象是安装系统第一次重启滚动条滚动3次,系统安装完毕以后再重启要滚动60多次才能进系统,有时候还不能进,一直卡在滚动条,系统换过很多个版本,XP.WIN7都装过还是老毛病,是不是再桥有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毛病,请各位前辈给点这类的维修经验和维修方法
能进系统的话就一切正常,只是滚动条过得了就正常过不了就卡死
内存 硬盘都单独测过,没问题的

网友:
USB、网卡、声卡正常不?BIOS里禁用试试。

网友:
扫哈硬盘三,换内存条试一下

网友:
先测硬盘内存 把外设都拔下点裸板 再不行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硬盘是不是有坏道啊。再不就是把外设  BIOS  搞下看看

网友:
看CPU的进程,有没有超过100,这个一般是BOIS和主供电的问题

网友:
哈哈   把光驱拔掉试试! 遇到过很多次,不过一般是老机器。。。楼主试试吧

网友:
光驱拆下再试,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是的先排除外设,再看哈子供电,不过也桥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