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显示的记载

楼主(2012-09-28):
我一直是从事电脑行业,给别人装机装装系统什么的,没从事过硬件芯片级维修,一直都想学,一次偶然机会,看到迅维网可以远程维修学习,于是报了十期的液晶维修看看怎么样,报名后下了录像看了看,先1-4录像是电子基础,5和6是电源,我只看了前6个录像,就大至了解了电源部分的维修,正好有客户拿液晶来修,故障是电源不来,电源指示灯不亮,这可能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按录像的介绍,先拆除后壳四周的螺丝,开机壳从底部开启,先用刀片轻轻撬开一个卡扣,然后用IC卡用力一括,一边的卡扣就开了,就用同样的方法,就把前面的面壳拆开了,然后用小平口撬出屏,这时不要太用力,轻轻把屏与后壳的分开一些,这时看到屏与后壳用灯管的接口线(是四个小口)与电源高压一体板连着,另用屏线连驱动板,轻轻用手把灯管连接线和屏线(驱动板那端,屏这边不要去动)拔下,把屏放在一边不易伤着的地方,电源板一体板和驱动板与后壳连着的,拆开电源板一休板,看看外观,与徐老师讲的差不多,就那些电子元件,线路等。先用万用表蜂鸣档测保险(是个小圆柱的),不通。保险坏,换上好的保险后目测其它电子元器件,没有明显的损坏,用二极管档测试整流桥堆,阻值为零,整流桥堆坏,换上整流桥堆。再测开关管,DS(场管)有一次读数,好的。再测220V交流电接口两脚的阻值,大约为680M欧(阻值很大,没短路)。这时大概可加电试试,于是把板装回原位。接上线。这种烧保管的,我是先把显示器这头电源线接上,另一头用有开关的线板(先是关的)接上,人离修的板远点(本人胆小,怕再爆保险),开启线板开关,显示器面板的电源指示灯亮了,电源有了,ok没问题了。再小心接上屏线,灯管连接线,开机屏呈现信号测试信号,接上主机数据线,显示图像了,哦,就这样就修好第一台显示器。

备注:此记载是今年二月份写的,现是八月基地全能班,发此贴目的与初学者交流交流学习

网友:
就是简单的扎电源 维修

网友:
烧保险的电源板,在维修的时候,怕再炸保险,在通电维修时,可以在原保险的地方串联个60W的灯泡,这样不会再烧电路其他的原件了, 其中的原理,不说也应该能明白了,------灯泡在电路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