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t400K开机不显示,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2-09-28):
刚刚客户送来一个t400  说是系统有问题。开机试确实是系统崩溃了。重启,哎哎?怎么不显示了,细问客户她说:早上摔了一下,同事帮弄了弄说就是螺丝松了。      征得客户同意后,拆机检测,擦内存试试,我擦,不行,换了一条新的,OK>做系统没问题。重启试了一下,还是黑屏。电流跑到1.08左右     经验太少,望各位帮帮忙  求解@!!!!!

网友:
这机器修过几个显卡问题的,修好后应该和你这问题一样,进系统重新启动,就不亮机,能听到进系统声音。换了显卡问题一样,最后是改了BIOS里的设置就OK

网友:
如果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那就不是内存的问题,要是有一个一样的机器就好排除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不好弄了哦。。正常用的机器,上次修一个华硕第一次进系统OK,重起就黑屏,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后来换了显卡OK了。。重点看显卡那块吧

网友:
你这机器的这故障,不是显卡的问题,千万不去搞显卡了,是BIOS里面的双显卡的设置的问题,因为有的系统不支持双显卡,所以只能在BIOS设置要么独显,要么集显启动就可以了。网上有教程的。

网友:
电流到1.08,肯定是没有过显卡,但是每次重启都不亮,重启主要是靠南桥来完成的,所以重点应该检查南桥部分,还有,摔过的机器南桥很容易掉点的。千万要注意,和客户说好了,好多这样的机器,上了BGA,板子就废了。直接就不亮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一下呢,或者是不是暗屏呢,仔细先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