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两个bios 拆除一个之后正常使用

楼主(2012-09-28):
型号;mcp aio m

客户拿过来主板我一看两个bios,一个标号ddr2bios ddr3bios跑c7不亮,擦擦内存就亮了,收了一百元。
可是纳闷的是我拆除ddr2bios 之后主板还正常能量,拆除ddr3bios插入2bios就不亮了。把2bios放到3,不亮,把3bios放到2也不亮。反正只能是3bios在老地方能亮。
想问;这两个bios分别都是什么作用。为什么拆除一个还能亮,以后能正常用吗。我没给客户哎,嘿嘿

网友:
这两个bios分别都是什么作用。为什么拆除一个还能亮,以后能正常用吗。我没给客户哎

网友:
d2对应是ddr2的内存,d3对3代内存的,你换过来肯定不亮了。

网友:
双BIOS而且应该还是主从BIOS。我以前还修过把从BIOS放到主BIOS位置,他会自动刷写,但刷完之后必须再把位置换正常。。。

网友:
擦擦内存,这么多的银子就进兜了啊

网友:
你的是三代版吧?内存是DDR3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