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真的生气了

楼主(2012-09-28):
一台MS-7529的V星主板,第一次来是瞬间断电。大家都知道很好修,直接秒杀。可是回家之后用了一个多月有出现同样问题。接着我把出问题的这相所有管子和电容全换了。客户有回去用了俩月。今天又找来了。他很生气的说:怎么老出现这个问题啊。
   我很无语啊。大虾们   你们遇见这问题都是怎么修的啊。急啊。。。。

网友:
总烧MOS管的话.换PWM芯片

网友A:
IC也换了,有没有示波器看一下波波正常不。没有波波就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也换了,有没有示波器看一下波波正常不。没有波波就测一下

一般都是用示波器测IC的哪几个脚位。。我一般都很少测的。

网友:
别修了 我遇到第2次来的顾客直接让他换板子

网友:
更换 宽幅电源

网友:
换PWM,用烧鸡大法,是不是还有别的小零件短路

网友:
烧鸡大法吧,有时候很给力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要是我遇上这种不稳定的主机一般都叫他换这样来的快又不容易出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怎么能用那么久?你测久点看看桥烫不?

网友:
2个月再出这个问题就让客户换板子吧,要修的话,换掉所有的上下管和电源管理IC,用新的换,别用料板上的

网友:
额,直接换板子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