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570花屏求助

楼主(2012-09-28):
一台acer aspire 5570笔记本花屏,但是外接显示器正常,用通用板点屏测试也正常,屏线用橡皮擦拭过了问题依旧,手上没有相同的屏线,请问高手这是屏线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那你打下屏线撒 ???

网友: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7400显卡,多半是它的问题。加焊一遍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先加焊下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