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30 开机都正常 过几小时黑屏 风扇狂转

楼主(2012-09-28):
dell330 开机都正常 过几小时黑屏 风扇狂转 电源指示灯 变成黄色的

网友:
看看CPU底座是否有虚焊,我碰到过这样一块主板,因为主板老化,CPU底座有松动,开机风扇就加速

网友:
我这块板!很奇怪!时好时坏

网友A:
这样子的难修额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的难修额  呵呵

会不会风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风扇问题

应该不会额 ,

网友C:
显卡问题吧,换个显卡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问题吧,换个显卡会好

集成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