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故障求解~

楼主(2012-09-28):
今天一个顾客说家里连上网,到他家一看是一猫接路由接三台电脑连网的。首先上用一台电脑试登入路由器,正常(说明网卡应该是正常的),进入路由器运行状态界面,发现路由拨号不成功,他这个路由还不错,连接按钮下面还有拨号不成功的提示:远程服务不响应。然后我把连接这个电脑的网络接路由器的一台拔下直接插入猫中中,建立拨号连接,输入宽带密码测试,拨号后立即显示:错误769 无法连接指定目标。出这个错误一般都是网卡或网络有故障,但是这块网卡和网络我刚才连过路由器是正常的啊!难道是猫有问题?身上没带猫无法替换测试,发现他这个猫是带有IP(192.168.1.1)那种,直接打开IE 输入IP ,顺利登入猫参数设置界面(看来猫的可能性也不大),恢复默认参数,重启猫,拨号,问题依旧错误769.把线接回路器恢复,观察路由器和猫指示灯,发现路由器WAN口指示灯和猫LAN口指灯不亮,说明猫连路由器线故障直换掉,打开网页居然上去了,怪事了,怎么刚才直接连猫就上不去呢?求解 故障到底在哪?

网友A:
电信的宽带加路由都要激活后才能上网,加了路由激活后可能就默认路由了吧,把路由去了直接连猫反而上不去了

网友:
宽带是联通的不是电信的

网友:
这个猫有猫和路由的功能,不能直接接WAN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信的宽带加路由都要激活后才能上网,加了路由激活后可能就默认路由了吧,把路由去了直接连猫反而上不去了

最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联通光纤进户的,单机可以上网,加接无线路由后死活拨号不成功,找不出任何原因。折腾半个小时确认哪里都没毛病,顺手给猫断了下电,重启后居然顺利上网了。
估计也和你说的“激活”的道理类似,断电后,猫才改认路由器器的MAC了。

网友:
所有都正常,还是上不了网?

重启路由,路由就可以正常和猫正常连接了,经常遇到这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