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放置影响也开机和运行速度

楼主(2012-09-28):
昨天接了一台台式机,开机要3,4分钟,而且卡死。装了n个系统后还是一样,温度什么的都正常。拆开仔细观察后,发现硬盘是竖着装上去的,听着声音有点不对。我就试着拆下来重装了一下。没想到好了。。。。。。。。。。

网友:
应该不会吧,现在的机箱设计风格迥异,硬盘放置有横有竖啊

网友:
是数据线吧或者电源接口,不会是硬盘放的问题

网友:
会的,有影响的,现在的硬盘盘体好像不行。我新装的机器。硬盘一般只上半边螺丝。上2边你就有10%概率变慢。试过很多次了

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磁头读写是横着好,还是坚着好呢?不参加讨论了

网友:
应该不是这问题吧,可能是线没有接触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