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博通网卡问题

楼主(2012-09-28):
手上有天联想G450电脑,雷击BCM5906网卡芯片损坏,换了新网卡芯片发现不能上网,设备管理器能找到网卡也能识别的网络,但是不能上网,数据包有发送无接受,查看网卡MAC地址全FF,手动修改MAC地址后上网正常,现在求硬修改软件,也就是物理修改网卡MAC地址的方法,要求是重做系统或是BIOS清零后MAC地址不变,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8-07-18):
我的也是这种的,都不知道怎么办。
换了N多块网卡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