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r61e多重故障点维修

楼主(2012-09-28):
接到客户机器,插上可调电源没有任何待机,拆开机器发现有维修过的痕迹,心里感觉不是很好修,于是测试待机芯片的上管,发现没有19v,果断查看公共点,发现公共点保险烧了,更换保险后测量上管有了19v  可是3v5v 依旧没有,找到图纸进行分析和测量各个引脚是否正常 主供电21脚正常,ref正常,shod也有供电说明芯片满足供电了,可是要想满足芯片正常工作还需要on3及on5信号开启,这儿测试无信号,继续往前找vcc5m_on和vcc3m_on他们同时由m1_on信号分出 最终找到了由u28联想芯片发出测试无信号发出。走到这儿才刚刚开始,继续查u28的工作条件是否符合。 然后 测试7脚供电正常,pwrshutdown#信号1.5v, 走到这儿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发现故障了开启信号应该是由u61发出3v信号进行开启,也就是说开启信号偏低导致u28无法正常开启,按照图纸找到u61 发现是由vcc3sw这个电压上拉3.3v测试电阻的前端是3.3v正常,到后端时候发现1.5v了,然后果断更换33k的电阻再次进行测试发现还是1.5v,也就是说刚才的电阻是好的,也就是其中一个芯片接地拉低了电压,分析:在板子上看tb62501芯片在右侧,联想芯片在pci槽子下面,pci槽子经常受潮,所以通过这样的分析,拆卸并且更换了联想芯片。再次测试,发现3.3v出来了,通电也有了待机。然后滑通开关电流跑到0.3后迅速掉电。 分析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哪个电压没出来导致的掉电,但是掉电过于快速,不能及时测量就掉下来了,这时候只有靠简单的测量方法进行解决了,在触发瞬间查看万用表数值有无变化(其实如果没有示波情况下,有个指针万用表也可以这样测量)3v 5v 1.25 1.8 ……发现cpu电感没有任何反应,凭着感觉查下cpu供电吧。按照传统的方式还是进行测量工作条件 供电正常测试en信号时候发现有情况,怎么无电压并且接地了?查看后极无拉低,只有果断的拆掉了芯片,拆掉芯片后发现还是接地,这时候陷入了疑惑,然后看了看图纸发现vcore_on 信号同时发给了u19 及u21 还有u25 ,然后一一的拆掉了三个芯片果然不短路了,找了一个料板全部更换一套芯片后,en信号有了,并且开机可以正常。
总结:维修碰到问题繁琐杂乱,其实只要细心排除及耐心,多个故障点还是可以修复滴。哈哈,修复,加分咯,别忘了

网友:
大家共同研究一下,有时候感觉这样的故障比较好修,不好修的是所有电压都有了,还不能开机。

网友:
楼主思路敏捷,维修功底很扎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