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150X0-L01花屏,故障和屏详细情况

楼主(2012-09-28):
麻烦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确定了是屏的问题,换了屏显示正常。。。

网友A:
那就换个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屏吧

大哥,换屏还不如换显示器,况且我这好几台的都一样的故障,很明显的是通病来的,只是想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好,可以修得好就是一个经验了

网友B:
你查下屏电路的五大工作电压。一般屏电路上面都有标号的。你这个情况我修过,可以修好。
应该是-6伏的电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下屏电路的五大工作电压。一般屏电路上面都有标号的。你这个情况我修过,可以修好。
应该是-6伏的电压 ...

有12V、3.3V、5V、-7V,也许这个-7V就是你所说的-6V???

网友B:
-7v是对的。那就看vgh电压 应该是24左右
你看下我的这个帖子 ,我的故障现象和你这个是一样的。
cpt 170ea07h 故障满屏彩条竖线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308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7v是对的。那就看vgh电压 应该是24左右
你看下我的这个帖子 ,我的故障现象和你这个是一样的。
cpt 170 ...

量过了,五个电压都正常

网友:
修这个带劲,电压都正常了,那就干芯片吧

网友C:
换掉那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掉那个芯片试试

现在没有那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