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9600GS0求助显存定位

楼主(2012-09-28):
故障是不定时死机 GPU做过 客户拿过来不开机 做GPU以后客户回家半个小时又抱回来了 说死机
我测试页是半个小时就卡死了 鼠标键盘没有反应 画面停止

这个是MATS9测试

网友(点评):
c58,在从左往右数第二颗显存上,不过到底是显存还是GPU空焊,要试过才知道。

网友:
9600gso 384m显存

网友:
这个可以加焊了

网友:
同意加焊,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C58 單點 加悍就對了

网友:
你把显存加焊一下或换几个显存试一试应该是这故障呢!

网友(点评):
大师要换那一颗显存能解决这种死机,摸了5年了,都没有能解像您这位天才解决法。我这里显卡可能有个几百斤;要不您帮我换好了,,我每个月人香港过来的坏卡也不少,死机的全来换你换显存好了

网友:
同意加焊,可能是虚焊

网友:
找到C58线路,打值。当然先要取显存,慢慢修吧

网友A:
以我的经验来说,死机,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BIOS给人刷过,不是原有的BIOS 在3D中常见的就是死机,进不了系统。第二个也不是显存坏,所谓的核心脱焊出现这种可能性及低,GSO昂达这个,我也修过很多, 第三,死机的影响,也存在百分之50的电路问题,,要怎么测量,你看看你上机后显卡温度是多少,开机后,手到显卡身上到处摸,看看有没有那一部分电路,电杆,场管 及度发热,如果有,就请查找一些电阻于电容,一般这些有坏的,也会造成死机,死机的原因就是因为PBC温度都超过GPU温度了,起到自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来说,死机,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BIOS给人刷过,不是原有的BIOS 在3D中常见的就是死机,进 ...

大师就是大师,见解独到一针见血,可见对板卡维修部分较精通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报错,很像是三星花点那种显存坏的情况,多测几次,如果上面B通道上的错误数字有变化的话,就可以确定是显存问题了,现在的报错数字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