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5B不显示器

楼主(2012-09-28):
三星245B不显示器,但是开机键有用,有待机电压PS-ON,但是没有5V 和24v。顺着PS-0N电路,发现PR807无穷大,更换后,显示器显示器正常聊。

网友:
老大,你这个能说清楚或者详细一点吗?

网友:
我这台是RB805  69欧电阻坏了 换了68欧的也能用  哈哈

网友:
呵呵,我的也是RB805 坏了,换后解决

网友:
楼主,你帮能我看一下电源有PFC的电路,背面有个小八脚的IC,是什么型号可以吗,我有块这板的板子,是这个IC烧的看不清楚了。谢谢

网友:
呵呵 应该是通病吧。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