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15液晶换高压条的问题请教老鸟们。。

楼主(2012-09-28):
如图。。原屏后面的灯管线,是粉色。白色各一组。然后接口还不一样。咱们现在经常用的灯管线都是粉的和白的在一个灯管上。接口一样。。。这一把我搞晕了。。不敢确定怕接错了。烧了。。更麻烦。。
这个原屏的是四个灯管吧。。粉线。白线各是一个灯管。不用改动直接接新高压条么。还是把粉线白线拆开,弄成粉白一组???。

白线一组在高压条上是通的

谢谢大家的指点。这个问题解决了:需要把原来的粉线。和白线拆开。。然后粉白一组。分两组。
这个灯管是共用一个负极??

网友:
用四灯宽口的改一下就行了,四灯宽屏的有三条线,白线是灯管的负级,红线分别是两灯管的正极,。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看见过,你用表查下原装的高压条的电路啊 那个接正极,那个负极不就完了.

网友A:
用笔记本的高压条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应该接一个这种高压条备着测试用

网友:
这个还要分吗,不是一样的吗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是两个大口 两个小口的?

网友C:
用4灯大口的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笔记本的高压条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应该接一个这种高压条备着测试用

我有测试用的高压条。。接错了,不会烧么

网友E:
用单灯的点一下,不得就把一根粉红和一根白一组,错了不会烧什么东西,最多就自己体验一下高压的感觉,大胆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4灯大口的高压板就行了。

我只有四灯小口的。。而且。它那个不同的接口。和大口也不一样啊。。想搞清正负。然后接到小口的高压条上

网友:
哎呀!用万用表查一下呗!再不行找图纸啊!这不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单灯的点一下,不得就把一根粉红和一根白一组,错了不会烧什么东西,最多就自己体验一下高压的感觉,大胆 ...

开什么玩笑灯管不是800

网友:
接错了又不会烧怕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两个大口 两个小口的?

是的。。能帮下忙么

网友:
我没见过噢,求结果

网友:
试下啊。又烧不坏什么

网友:
這種接法還第一次見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测试用的高压条。。接错了,不会烧么

单灯的条能烧坏什么呢,接两个红的,如果错了也就是接了两个灯管的一端,根本就够不成回路,接对了,灯管就亮了,想想,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测试用的高压条。。接错了,不会烧么

先接一根红一根白,根据常规应该是这样,一般不会出现两端颜色一样的线。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直接把原装的接头换成小口的就可以啦。。。

网友:
不搞清楚,不要乱回复,烧灯管就麻烦!还是楼主聪明,搞好了,这个不能用普通4灯高压条代换。应该是LQ的屏,所有TCL的这款机都会出现坏高压条,不改的话也有专用的LQ高压条代换。这屏内上下各有两条灯管的,是共用一个负极,这灯管也容易坏,但不能单一更换(会出现开机一闪就黑屏),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