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怎么互换

楼主(2012-09-28):
各位大侠,联想y450显卡芯片加焊一下就短了啊,原来芯片型号NVIDIA N10P-GE1,现在手上有一块N10P-GS-A2,这个可以换上用吗?后面的锡点都一样啊。

网友:
不能代换,要一样的才行

网友:
不能代换把

网友:
必须要型号一样的

网友:
是啊,芯片不能随便互换的

网友:
不能,只有换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