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烧不出来。

楼主(2012-09-28):
前天收了两天机器,一台宏基4750G进水了19V公共点短路,拆开机处理好后,心想这种问题应该很好修。直接烧机吧,可是烧了半天没烧出原因。电压调到18V 电流达到2A都没烧出来。烧机不行只得测,各长管都正常只能拆电容,一个个下下来问题还一样。
还一台三星R428的也是进水了,19V公共点短路。拆开机器发现在主板已经修过,所幸的是大芯片没碰。又得烧机,发现在显卡发热。测得是显卡供电的一长管穿了,换上全新长管。插电开机,主板还有短路,测得是1.05V后级短。再次上电烧,唉,,半天没烧出来。没烧出来只能干桥,南桥显卡全下,问题还是一样。
两台机器修到这,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下去了,望各位支招。

网友:
进水的机器比较麻烦,局部进水还好,慢慢查吧,急不了的。实在不行建议客户换主板,为了稳定!

网友A:
烧鸡电流打不 继续烧

网友:
管子也许击穿了!不一定是电容短路吧!

网友:
一般是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电流打不 继续烧

电流达到2A了。

网友B:
管坏了    显卡肯定坏拉    你显卡没换好把

网友:
帮不了你,过来学学

网友C:
2A...怎么会不烫???你没摸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A...怎么会不烫???你没摸到吧。

真的啊,我就放那烧了10分钟左右,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D:
没地方发烫那线就一定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坏了    显卡肯定坏拉    你显卡没换好把

我把芯片取下来在量的,还是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地方发烫那线就一定烫了

是的。就线发烫。

网友:
最原始的方法开始拆

网友:
用表量啊,烧不出来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