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维修要灵活运用

楼主(2012-09-28):
今天接一台显示器,不开机,检测驱动板坏了,想换通用的,结果几个驱动板都不能用,屏是群创19的,客户急着要,而手上能点亮19寸宽屏的只有5供电的。没办法,想来想去,结果 大家应该能看懂的,有同感的加个分

网友:
VGA口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说加了一块12V转5V,3.3V的小板使你的驱动板能用?

网友:
楼上正解。
另,通用驱动板基本上都是12V正常工作电压的吧。

网友:
加了个电源模块

网友:
表示绝缘部分应该做好,搞维修接线处最好用热缩管封好,显得我们更专业不是。电脑城见好多师傅用透明胶带一粘了事

网友:
只要能给顾客修好就行。

网友A:
看你改的撕心裂肺的

mjnbalj23 -2 祥子你水啊!

网友(点评):
只要稳定顾客看的是显示器显示的图像不看内部。

网友:
搞各通用模組不是更省事

网友:
换个通用的上去不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不清楚啊,难懂

网友:
唉!不就加了个转换的东东呗!换个通用的岂不更好啊!

网友:
楼主省钱啊,报价多少啊。

网友:
真心的灵活运用啊

网友:
楼主的用的驱动板应该是NT93A的

网友:
2025 的驱动板试了没

网友:
好像是懂了点,不过割板。。。。。不怕下错手???

网友:
楼主是没工具写程序吗...这个屏2025写一下就搞定..为何如此麻烦..VGA接口是个问题

网友:
只要懂原理了,就好维修了。说明你的液晶还可以
的,学习了

网友:
我也这样干过,我直接用一个板子放在里面,你这个还要把板子整断了,多麻烦啊

网友:
显示器是外接电源12V直流进 要过一个小板转换成5V供给驱动板,12V给高压条。

网友:
原来的板子没有5V电压吗?有点搞大了哦

网友:
既然换板子了按键还得飞线8跟吧!

网友:
很多时候奇思妙想都是顾客逼出来的啊
楼主思维敏捷。

网友:
看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
组装的显示器,很多不开机刷下程序,看KO键有无供电,换单机片,,晶振一般很少坏

网友:
不解释确实看得模糊点,楼主的意思是 原来的驱动板信号部分坏了,但12V转5V电源部分这一块没坏,这样在飞线到改装的5V通用驱动板上去,这样合理利用资源。

网友:
5v接在驱动板12v转5v的原件下即可

网友:
要处理好啊,不要有后顾之忧呢

网友:
没看明白是乍换上的?

网友:
手上既然有5个板,不能刷个程序吗?比你这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改的撕心裂肺的
为什么要减我的分?哎···

网友:
你发这个是为什么呢,我给你加分

网友:
大哥!你太有才了,还用他老板的3V 5V,在外接驱动板,值得学习。

网友:
着显示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