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8p-m主板检测不到ps2键盘维修

楼主(2012-09-28):
        精英848p-m主板,检测不到ps2接口键盘,自检报错无法进系统。测量272上拉电阻正常,电感正常,图1中四颗电容对地打阻值,箭头所指的那颗1000多,其余三颗只有600多,怀疑电容坏,换了一颗电容再打阻还是和原来差不多,键盘仍然不能用。开机测量四颗电容的对地电压都是5V,可见供电也正常。想起鼠标接口没有测试,找一ps2鼠标接上,接USB键盘进系统,结果鼠标可以正常使用。此时一想,前面走弯路了,这块板子ps2接口是到IO的,鼠标能用IO问题应该就不大,出问题的应该就是键盘2接口到IO的两根线,看IO型号W83637HF,查资料。跑线验证,下图从左数三电感分别与图2中IO的66、65、63脚相通,62脚(时钟)却与第四颗电感不通,应该是断线了。沿着电感往IO方向走,一根很细的线在主板的最边缘,也看不出明显的损坏,索性飞线解决。用的是变压器芯里的漆包线,从下图电感开始,绕到背面,一直到图4中的一处小孔焊接好,这个孔通到正面图3中那个孔,该孔和IO的62脚是相连的。然后用高温胶带把线粘牢(图5),接键盘开机恢复正常。

        此故障怀疑为有人带电插拔键盘导致的。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网友:
我 晕 好像都是这种故障  我上次还修到USB和PS2同时不能用的啊  TMD  结果原来是烧了个电容

网友:
PS/2的接口四条线路:对地都是400-700之间,楼主测这条应该是无穷大吧。。

网友:
不是无穷大,大约1500左右,正常后四条都是600左右。

网友:
对我前几天修 了一个也是断线,阻值是16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