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55gx AMD+ATI 冷机正常开机过一会白屏

楼主(2012-09-28):
AMD+ATI一般的散热措施都做了,冷机开机正常过一会白屏,肯定是显卡过热的原因。开机一会摸散热器能煮鸡蛋,风扇口有热风吹出的 大家还有什么方法能把温度降下来支支招
显卡

网友:
风扇改成长转,再不行就只有换散热组件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一下是不是显卡的原因呢

网友:
这种一般考虑显卡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是不能想太多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