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正:联想天玑5000s掌上电脑黑屏(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2-09-28):
联想天玑5000s掌上电脑可以开机,但黑屏无显示,外接高压板测试屏幕显示正常,说明问题出在高压电路部分。

焊开屏蔽壳周围的焊点,取下屏蔽外壳。通用高压板,引线焊接鳄鱼夹分别夹住灯管两极,测试可以点亮屏幕。简单跑了下线路,高压线圈、二极管、电感、三极管等都正常,跑到反面如上图,二极管A连接反面B管一极。

这个管子已经起泡了,标识为1A0G,网上查不到型号和功能,仔细观察主板又发现两颗一样标识的管子,通过测量判断为N型场效应管。B点是D极,左下是G极,右侧是S极,测量DS间阻值异常。由于没有该型号的管子,在电脑主板上拆了个702代换,装机测试屏幕显示恢复正常。图中红线分别是该管G、S脚的线路走向,到了标识为EKEY的元件。上网找了下关于掌上电脑维修的资料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个EKEY是做什么用的,后面的引脚又分别去向何处,这个古董级的玩意儿已经修复也懒得去深究了。

代换后的702                            屏幕显示正常

网友:
晕,咋还有往晶振外壳上飞线的,联想的神器?

网友:
电压检测IC,源代码:BD4849 ,请你去看一下PDF就明白了

网友:
谢谢指教!功力有限,暂时不深究了,我的宗旨是能修就修,修不了的就丢,呵呵。

网友:
这是什么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