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78FPC液晶

楼主(2012-09-28):
客户拿来显示器不通电,说是被雷打的,听情况很难修,拆了机器,检查电源板,4。0A保险烧,整流桥击穿,然后Q901击穿,Q901用GKLWG V6 CHN 803代用,整流桥用KBP206G代用,保险换好,上电测量,300V正常,12V这板子上是穿出来,后面两个5V,上不去,只有2.1V 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一般雷打了的很难修好啊!有可能是变压器坏了啊

网友:
电源芯片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打雷的坏很多,很难维修,要换很多东西

网友:
8脚芯片,光偶,0.22电阻

网友:
换掉的东西多哦,。 嘿嘿

网友:
次级也要查一下

网友:
打雷的很难修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