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正:航嘉电源HK300-51AP吱吱叫,带不起负载维修

楼主(2012-09-28):
航嘉电源HK300-51AP,空载正常,接主板开机吱吱叫,不开机,经测量PG电压偏低、跳变,其他各组电压基本接近正常值。300V大电容、开关管正常,494的8脚、11脚输出电压正常,2只推动管正常。更换推动变压器相连的两只50V 10uf电容,故障排除。
此次维修一开始也走了些弯路,先是怀疑并测量这两颗电容有充放电过程,转而去查其他因素,最终还是回到这里,逐个代换才发现了有问题的一颗,在电容档测量只有10uf的电容容量只有1uf多了。看来平时维修查电容只看外观和充放电还是不完全可靠地。

上个料板的图,电容位置看得更清楚

网友:
有时候凭经验适得其反。呵呵、循规蹈矩比较靠谱

网友:
哦~~~这个好~~这个好啊~~原来那个电容可以引起吱吱响啊~~有很多电源都吱吱响~~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这次最起码知道有的是跟电容有关系了~~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的太多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支持楼主。

网友:
有所启发,我再去看看我哪个电源去。

网友:
电容还有直接换的好,避免多走弯路!!

网友:
受教受教!这个故障貌似很多的说!

网友:
此电容靠散热片太近,时间长了失容难免,不管好坏换新最好。

网友:
那个地方在高压区,很容易高温,导至电解液干。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