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 800 有时蓝屏系统文件损坏

楼主(2012-09-28):
这是不是坏块?是第几颗?我的是DDR2双面条子。看了扫描结果很纠结,看不懂看了论坛上说0-7对应第一颗粒8-F对应第二颗粒,我的是双面16颗粒的,无从下手,因图片文件大不给上传被剪切了!!

网友:
我是新手帮不了你

网友:
内存便宜 别修了

网友:
修也修不好了

网友: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测的??共享一下吧

网友:
换一条吧!不过也要排除硬盘是好的

网友:
DDR2 2G的还是有修头的

网友:
第二代的,修不修很纠结的……第三代的果断换!内存我不在行,纯粹打酱油了

网友:
正面或反面第三颗,先屏蔽背面再扫一次!建议先量一下排阻!
屏蔽方法:用Hex把SPD偏移6修改成60

网友:
内存不在行,懂的快点说一下呀

网友:
你发个完整的图,那两行是多少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