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460

楼主(2012-09-28):
LENOVO V460不启动,开关两端有3.3V,开关也没问题。板子上3.3V和5V都有,无从入手, 刚学修
笔记本
不知道怎么修 请高手指教!!!
笔记本

网友:
发到这边来吧

网友:
可以从RSMRST 人手

网友:
还有看南桥 的 晶振 BIOS 什么的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是的这个我刷ec bios修好两台呢

网友:
先查一下 南桥的待机 条件 EC的待机条件。还有BL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