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无限重启 求救..在线等....

楼主(2012-09-28):
我手上现在又一个IBM X201I的 主板   I3 370M 的U   客户拿过来说是进过水 但是进过水没通过电 ..... 我昨天拿到机子.. 也没通过电 就直接拆成单板 放烤箱里边 烤了一下午..今天开始修...单板通电待机电流0.015 自动触发到0.48然后又掉成待机电流然后又到0.48  一直这样重复 看到论坛上也有这样的问题的    不知道怎么弄了 有修过的师傅们指教下小弟...感激不尽啊..  在线等

网友:
查PG是否正常

网友:
RTC   电路 看下

网友:
是不是哪里腐蚀了你没注意。。

网友A:
应该是供电没出完,不装CPU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供电没出完,不装CPU会掉电的。

哥哥 这个CPU是板载的..

网友:
看电压是不是都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上午进的水哦..昨天下午就开始烤板了 没那么快腐蚀吧

那如果没有腐蚀的话。如果是我我就会查供电和复位。记得有的不上猫也会重启的。不过少见,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的机器也这样,换过桥了,电压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