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400键盘部分失灵

楼主(2012-09-28):
我有一台IBMR400的机器 键盘部分失灵,换过键盘,H8,南桥 现象一样 有遇到一样问题的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看下接口有没有脱焊,键盘连IO的总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主板上没件  图纸上有的也要看

网友A:
量一下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看有灭有无穷大的,是不是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看有灭有无穷大的,是不是短线了

量了全通 没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