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黑屏

楼主(2012-09-28):
故障现象:联想一体机从桌子上掉落,由于有电源线连着,没有摔着,开机黑屏,能听到进系统声音。
维修过程:此机不带外接显示器接口,只能拆机检测,硬件无外伤,连接线都很牢固,判断屏或高压板的问题,测高压板保险断路,更换保险后ok

网友:
你也牛啊。这样都给修好了?
随便写的帖子吧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晕,怎么能是保险坏了呢。

网友:
见识了,看来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没看懂。从桌子上掉下来,没摔到地上,那怎么会有东西坏呢。。。最多也就是电源线拉断吧。你这个保险开路怎么来的哦。。。。。如果摔到地上了还能解释解释。乱写的经验吧

网友(2013-09-08):
保险开路可能是以前的隐患,只是这次摔了一下,故障出来了

网友:
不错不错,这样也行

网友(2014-01-11):
联想 C305 开机黑屏,无任何显示,非屏暗。

网友(2014-08-14):
只想说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