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sl400安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2-09-28):
故障现象:无法安装系统,所有方法都试过
维修过程:检测硬盘有坏道,更换硬盘后,顺利装完系统。

网友:
那你就把硬盘修一遍再装呗!

网友:
这个问题。。。给超级菜鸟的吗?我这个菜鸟都知道

网友:
第一时间就该看硬盘的好不啦

网友:
你是在里面求助的吗 还是说装不起系统是硬盘问题呢

网友:
装系统这个问题应该没有什么难度的吧

网友(2012-12-30):
我这个换好硬盘也装不了。换的是固态盘,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