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掉电求助

楼主(2012-09-28):
一台G42 机器拿过来进系统掉电,排除散热问题,导热管也换过了。换过硬盘,换过内存,换过CPU 还是掉 这广达AX1的板子我没发现CPU温控,只有一个显卡的温控,显卡的温控我短接23脚也不行,刷BIOS也无果,求大神给个思路
刷BIOS

网友:
掉电不好搞啊,机器亮了没

网友:
这个不好修、、我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那你就把电源也换了呗

网友:
电源早换过了,一样啊

网友:
我这里正修呢 你有木有换过hm55北桥?试试 刷下BIOS

网友:
这机器我碰到一台玩真三国的时候会掉电,不玩游戏,其它一切正常.,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只有60度左右,改过风扇,就是不行,,,没找到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