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 900开机不正常

楼主(2012-09-28):
偶尔能开机,开机后重新启动不了,有时等1分钟左右有开了,开机后使用正常
华硕

网友:
开不了是不通电还是怎么样的

网友:
冷机开机使用正常,再重新启动就开不了机器,通电的。合上屏幕在打开也一样,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呵呵,找个可调电源,看看不亮机的时候电流是多大的。
这样也可以帮你看看故障出在哪里了。

网友:
复位信号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