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识别硬盘的问题 请帮助小弟看看

楼主(2012-09-28):
收到一 联想Y450
用户说水倒桌子上 从机器下面不知道是不是渗进了
开机正常  用户反映 无法进系统
开机  测试  按F2  进CMOS   第一项可以识别  ST9320423as
CMOS  可以识别硬盘
OK  重启按F12 选择引导方式的时候   不识别硬盘了
。。。。。对 是这样
CMOS  能识别硬盘  开机按F12 可以识别光驱 U盘 网络  唯独没有硬盘
进PE也无法识别  DOS下也是不识别
换过硬盘无果  原机硬盘过别的机器正常。更换过主板上硬盘接口
南桥右下方R691腐蚀。更换无果
目测没有什么进水的地方了。因为水从D壳进 。
看南桥没有腐蚀现象  而且能是识别光驱 U盘
测量主板应按供电接口电感5V正常
。。有没有师傅指点一下啊
共同进步

网友:
把硬盘通过USB接口接起来看看

网友:
把南桥取下来看看,说不定里面都进水了。

网友:
外挂到别的机器上直接GHOST个系统,然后做个主引导,在弄你这个机器上试下,我昨天碰到个HP的,引导菜单里面也没有硬盘,但是直接弄系统,后来就好了,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
谢谢热心回复。今天拿下南桥看看吧  有消息会反馈的

网友:
会不会是bois设置问题哦

网友:
要看考虑南桥下面有没有进水,还要考虑进水会不会吧南桥和硬盘接口之间铜箔连线给腐蚀断了,还有就是硬盘接口附近有几个电容,是串在信号线里的。看看有没有变质。

网友:
有没有图纸参考下啊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更换南桥 已经修复  谢谢各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