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r428 怪像

楼主(2012-09-28):
开始拿来 不开机 电流上到0.18 待机ec发烫 找到南桥后面的小电容短路 拆了 现在待机0.01 插上电 lcd519亮 没有3 5 v(不过好像是开机才出来 )待机ec换过 依旧 现在没办法了求助呀
不开机
三星

网友:
球大虾们帮助 新手小白等哭了

网友:
这机器拆掉小电容一般都好啊 机器都不用拆的

网友:
ec 没换号吧 这是小电容通病啊

网友:
ec 应该没有问题 我发的新的换了两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