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0奇怪的短路问题!!

楼主(2012-09-28):
联想E50 插点待机3  5V正常。  待机电流0.25  可以触发,触发0.9 掉电。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问题的关键出来了。。。 注意了。全面的只是欠揍。。  后面的才是主要的。。待机电流0.25的时候 主板上一颗IC超级烫! 什么IC呢。 显卡的供电IC。

问题是 这个IC是 5V待机供电。 量这个IC2脚对地30.   拔掉这个IC测试 190.。。   想不明白的是,这个IC跟待机都不想干的啊。。都不具备工作条件的。它发烫什么呢。。 看时序。它要很久才会出来啊!!!

补充内容 (2012-10-2 17:10):
    问题已经解决了。。  IC周围一颗小小的电容坏了。。 拔掉后。就正常了。。已经OK,使用了2天了。

网友:
IC已经换了2颗了。 还是老故障!!

网友:
2脚阻值太低,导致5V系统供电过来后漏电所以这个IC才会发热,

网友:
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就没那个兄弟能解释下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IC肯定坏了。。但5VPCU线路上肯定还有短路的

网友:
是不是打雷 打的啊

网友:
把PR192换成一个1K的,估计会好

网友:
pr192 为空件。 这个位置有位标,但没装件。。 直接铜伯连接的。

网友:
   高手多啊。 我还是新手 也帮不上那个忙啊‘学习了

网友:
看得不太懂,我也是新手来的!

网友:
不装IC会掉电吗?

网友A:
待机时量下1脚的开启是不是提前发出来了。。有可能就是时序乱了。

网友:
这个IC坏了不就是短路了哟

网友:
应该不是这芯片问题,查下5vpcu去的地方都检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时量下1脚的开启是不是提前发出来了。。有可能就是时序乱了。

EN信号没有。。 2脚5V  7脚19V。

网友:
显卡芯片的宫殿是开机才出来的,不代表显卡供电芯片的供电是开机后才提供的,很明显,芯片供电脚已经对地有短路了。

网友:
断开飞线过去如何

网友:
用烧鸡打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