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内接奇怪的花屏

楼主(2012-09-28):
问下X200外接正常,内接竖条线,看起来屏坏了的那种。LVDS数据线对地正常,接屏量数据线上都没有电压,北桥换过了,给个思路,北桥各电压正常。
换过屏和排线了

补充内容 (2012-10-3 18:19):
修好了,是北桥背面的一个电感坏了

网友:
你桥做好了吗

网友:
屏线接口那里看仔细了吗?

网友:
集显内存也会花屏 但外接正常就奇葩了

网友:
桥做好了 检查屏供电

网友:
上个图啊 ,再换桥

网友:
是呀。。。检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屏电压正常,LVDS数据线上没有电压。

补充内容 (2012-10-3 18:18):
修好了,是北桥背面的一个电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