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单电源板各电压正常,上负载就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2-09-28):
今天收到一个长城显示器 插电按开关键灯亮 屏不显也无背光,初步判断是高压条部分坏了或是灯管,于是折开板子,单点屏,灯管正常,又测电源板(高压一体板) 各个电压也正常,于是就改接高压条,装上还是不亮屏,然后又换通用驱动板,还是不亮。 测电压点发现电压偏低了,驱动板连线一取又正常了,看来问题还是出在电源板上。
   于是把电阻先排查了 把大电容都换了,光耦431全换了 问题依旧,芯片是OB2269,东西都差不多全换了,有此同故障维修经验的前辈们指导下。

网友:
开关管s级对地电阻应该是0.33欧,此电阻大于0.33欧造成电源带负载的能力差,更换此电阻试一下。

网友:
芯片,输出滤波电容,限流电阻,电源变压器

网友:
建议你用好的灯管接屏线试一下,确定灯管没问题,电容漏液老化会带不起负载,在有就是高压部分最好都加焊一下,特别是高压包引脚

网友:
把输出电容全换了。先用可调电源供电测试原来的高压板正常不。

网友:
还是换0.33om电阻吧

网友:
  我有一块三星193V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有同样的问题,单板测试5v,12V正常,但外接灯管测试电压降至8-9V且抖动,灯慢慢一跳一跳亮,后来我将通高压的电源断开,用其他正常的电源板上飞线(12V,地线,有些高压板要用到5V)接入,能够正常点亮灯管, 说明问题的确在电源板,待查,暂未有结果;
另有一块Acer 223w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单板测试电压5V,20V(应该为13V),外接灯管测试电压降至12V且抖动,灯快速闪跳,经上述同样方法测试高压板正常,问题在电源板上,后发现电源变压器供电源芯片一组输出内阻偏高,导致一加上负载这一路电压快速上升,判断可能是达到电源芯片供电电压上限而瞬间关闭开关管,引起灯管闪跳.
    所以,将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电源和高压两部分分开来测试,可确认问题之所在,可以避免因为有电压正常输出忽略电源本身问题而走的弯路.
     以上心得与大家共享.

网友:
电源带载差 换IC供电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