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老鸟留步。!

楼主(2012-09-28):
今天刚买了安泰信3005SI可调电源,试下本本,本本只闪一下灯就掉电了,可调电源里只是跳了一下就回位了,是怎么回事儿啊?本本是好的,用适配器开机进系统没事儿,是我那里做的不对么?请老师傅帮帮忙!谢谢了!
掉电

网友:
你的电流调的太小了吧
同意楼主:
5.0
飘渺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我看着适配器上的调的19V,对么?

网友:
调到19伏4安左右

网友:
安数能调么?调不动啊!

网友:
在线等,师傅们辛苦了!!

网友:
把电流调到最大,你调了没有

网友:
电流值高的太小了,保护了。

网友:
自己看看电流吧, 应该不会是 外货哦

网友:
谢谢各位!我没调电流最大!现在行了!我是初学,问题弱智了,谢谢几位!

网友:
最高电流调到最大, 那个电源功能太少,我用的电源有保护开关,短路的话可以瞬间保护断电

网友:
哦~买的时候也不太懂~3005SI不带保护么?

网友:
限流了,把另一个旋钮往右拧

网友:
多钱买的?

网友:
320买的带三十个头~。

网友:
果然涨价了啊。。。。。还好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