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大水牛电源3.3V偏低求教

楼主(2012-09-28):
电源芯片型号为WT7514L 通电短接黑绿风扇正常转 所有电压基本正常 唯独3.3V只有2.25V 直接量肖特二极管同样2.25V。无头绪了.....

网友:
换掉3.3V大电感看看

网友:
查3.3V的稳压电路了吗?NPN管和TL431

网友:
换过NPN和TL431 ,这个3.3是独立变压的,不是5V上下来的。刚刚换了大电感、空载变成2.3 、加一个光驱2.4....继续捣鼓中。

网友:
输出电容换没

网友:
3.3V整流二极管测量一下,如有733管和TL431稳压电路,则要仔细查。

网友:
磁放大式一般用的是PNP管。

网友:
找一下3.3V到TL431的取样电阻,串接一只1K的电阻看电压能不能升高

网友:
3.3V的橙色线在那儿啊?

网友:
橙线边上的电阻值要测一下。有坏没?

网友:
我有一台全汉的无风扇电源也是一样的毛病。3.3V成了2.3V 。。一开机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现在一直没有维修

网友:
有没有考虑相应的变压器有轻微短路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