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无3,5V。

楼主(2012-09-28):
我这有台联想的,现在问题是无3,5V,芯片是TPS51123,如下图,这个芯片的基本条件都查了,16脚有19V,  13脚有5V,3脚有2V,8脚有3.3V,  17脚有5V,4脚和14脚有3.3V。9和22脚0V。18脚0V。上面基本条件都有了,18脚S5_ENABLE是EC输出的,我看了下上电时序如下图,当18脚S5_ENABLE有了电压后,才会输出3,5V,所以我想是不是EC出了问题。我就查了下EC的条件,因为3,5V还为输出,所以我只查了3V线性给EC供电的那几个VCC引脚都有3.3V,其他我不晓得还该查哪里。或者我的思路错了。我仔细的查过,没有发现任何短路的地方。知道的大虾们指点下,谢谢。  本机是I5的CPU,EC型号是NPCE781EA0DX

TPS51123   ↑

EC供电  ↑

EC给18脚的信号  ↑

上电时序  ↑

网友:
那请问EC的条件都具备了么?

网友A:
挑起EC15脚看是否有3.3V
刷个BIOS
不行换个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挑起EC15脚看是否有3.3V
刷个BIOS
不行换个EC

刷BIOS是刷EC的BIOS么?   我这是双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是刷EC的BIOS么?   我这是双BIOS的

嗯,EC的,看是否程序坏,据说它定义GPIO脚位功能
这个EC不外带32768时钟?有外挂时钟的话可以测试是否有波或电压差。

网友:
刷个EC的BIOS

网友:
这是通病了,刷EC的BIOSS吗

网友:
参与 开机的BIOS是EC旁边的BIOS

网友:
查下输出3  5V的脚有没有短路

网友:
I5就有通病了?

网友:
你芯片的 线性电压出来后 ec 就查复位 始终 和 bios 的选址 动作,。都ok 。就刷bios 无选址 换ec

网友:
学习经验,探访得积分升级

网友:
我上次  修的个  和这个差不多,也是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了   就是不出  控制信号,我估计是EC坏了

网友:
待机的3V 5V的电容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18叫0V说明EC的问题,排除短路,刷BIOS再换EC了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这款机器我遇到过,是拿来除尘的,除好了不能触发,最后刷了ec的bios才好了

网友:
我也建议刷bios,这个板子和b460是一样的,B460的故障就是不加电,刷bios,而且EC的bios定义GPIO的引脚定义,好了和大家说一声

网友:
ai  刷 BIOS 就可以了样,

网友:
刷个 EC   BIOS  绝对OK   都遇到过几台了

网友:
刷个ECBIOS 就可以解决了 双BIOS的 联想的 不处罚 EC供电正常 先刷BIOS

网友:
待机是有3V 5V的,排除后短路,刷BIOS看看,

网友:
这个EC哪儿有呀?

网友:
修过两台  先换51125   出3-5v  在刷bios   触发  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