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液晶显示器一竖带,如何维修

楼主(2012-09-28):
家里的一台V193W显示器出现黑屏,过了二天后又可以了。之后又出现黑屏,就再也点不亮了。指示灯正常。拆机后,发现待机时5V、16V电压均正常,而开机后,电源出现微小波动,黑屏没有改变。从网上购得一块二手电源高压一体板,更换后屏幕上出现一竖直的白带,是屏坏了还是屏线有问题呢?如何可以区分是哪个损坏?请高手指教。

网友:
驱动板到屏幕之间的线接触不好也会这样的情况出现。

网友:
谢谢!我插接了好几次还是一样的情形。不知道是不是哪 坏了。我拆屏外壳的时候挺小心的

网友:
点屏确定故障。这种故障现象屏坏的几率大。

网友:
TAB排线,本身就有问题,再被你一振动,完蛋了,找个修屏吧

网友:
可以换液晶屏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呀

网友:
八成是屏挂咯!

网友A:
先换屏线试试,行就是屏线的问题,如果不行,先换高压电源一体板试试,行就是高压电源一体板的问题,不行,换驱动板刷程序试试,只能这样试。

网友:
找个点屏工具看一下,基本是屏挂了

网友:
屏给挂了

网友:
V193的显示器驱动板容易挂 你换板试试

网友:
点屏看下就知道了,可以先换排线,估计屏软排的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屏面板tab排线的问题,基本上整不了。

网友:
这种竖道一般都是和液晶屏连接排线问题,没专业工具会越弄越坏。。。。。。。。。。。。

网友:
竖线还有颜色,可以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屏线试试,行就是屏线的问题,如果不行,先换高压电源一体板试试,行就是高压电源一体板的问题,不行, ...

屏线测过了,接触良好。电源板已经换了,但再没有别的板换了。驱动板也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轻轻触动TAB排线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点评):
也试过了,没有改变。

网友:
屏坏了 不可能是屏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