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D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2-09-28):
故障现象是 屏幕上像是罩了一层白雾。它有两种输入DVI和VGA现象一样,屏线用酒精洗过,接口加焊了,现象都一样。要是不正对着显示屏,从上边还是下边一定的角度看是正常的,正对着就发白就像罩着白雾。现在只有吧亮度和对比度调低有好一点。手上没有通用板点屏,不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请有遇到过的大虾指点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
上次看到坛子里谁说过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点屏才能确定故障。看看我的帖子也许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196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