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笔记本电脑时显,时不显,进系统掉电故障

楼主(2012-09-28):
同行送修的东芝L510笔记本电脑。故障为时显,时不显,进系统掉电故障,同行换内存,CPU,硬盘,无果,也不敢乱动怕动彻底的不显了。所以送修。

折开笔记本电主板,仔细观察,主板上没有进水的痕迹,也没有腐蚀现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也都正常。

将可调电源调到20V,限流2A,接上电源,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2A电流不上去了,测CPU供电感没有电压出来,关闭电源,调出电路图,重新接电源想开机测试CPU供电芯片的关键引脚测试点,此时电流又上去了。外接VGA显示器,显示正常,接上U盘进PE刚到要进入界面的时候掉电了。看来问题又重显了,有时不显,进系统掉电。

关于这种掉电的故障,特别是不定时掉电的故障,很多朋友在维修的时候都会头疼,有的时候费了力,不但是没有治好故障,反而把电脑搞得彻底的不加电了。所以在维修之前如果是直接客户要先向他说明有风险,给自己留一条路,以免被逼上绝路。

再次开机,用示波仪测CPU供电电感输出端的滤波电容,两个电感都的输入端都有方波,输出端有明显的滤波不良的情况。很明显说明CPU供电波滤不良,东芝L510的主板和东芝M200的一样,在CPU座的下面做一个大的排容,手上没有一样的排容换这么办呢?

难道没有排容换我们就能把它修好吗?,从料板上的CPU供电电路拆下两个330UF的电容,由于东芝L510主板的CPU供电电路不象东芝M200那样预留有电容的位置,所以我在主板上先贴一个绝缘的胶纸,然后将两个电容飞线,正极连电感的输出端,负极接地.

飞好线后,用纸胶布将电容贴好,开机用示波仪器CPU电感输出的波形,平稳的直线,断电,接上液晶屏,接上U盘开机测试,熟悉的东芝LOGO出来了,跟着进PE,熟悉的PE界面也出来了。进PE正常还不行呀,还需要装硬盘进系统测试,断电。接上硬盘,再次开机测试,XP的界面过后,熟悉的XP桌面出现在我们眼前。装机拷机一起正常。

网友:
沙发
杀通病
捡钱
乐呵呵

网友:
楼主还是可以的哦

网友:
这个大电容是通病

网友:
秒杀 通病 修很多了 不过楼主能测出来 真心不错

网友:
楼主 ,着篇文章 是唐学斌的吧?您是抄袭的吧。。。。。。。。。。抄袭可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