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 1501暗屏

楼主(2012-09-28):
借助讯维平台 交流维修思路

二修机器,应该是进水的机器,上家已经做了基本处理
接机时现象 ,待机,触发,上电正常。接屏,暗屏?。
机器版号:DAOFX2MBAD7 REV
机器图纸:本论坛有 DELL 1501 block diagramDAOFX2MBAD7

网友:
你这机器,屏供电都没,还能显示暗屏?是不是描述有问题呢?或者你对暗屏的定义不同?

网友:
为什么不查Q15不导通的原因呢

网友:
呵呵,同意月饼大哥哥说的

我也同意 呵呵

网友:
故障的时候,你能在屏里看到图像?

网友:
是啊感觉就是缺少5v供电。但是你飞线的那个是3v啊

网友:
楼主又打错字了吧?

呵呵问题已经说明是我在没接屏线的测试 感谢指正

网友:
感觉是LCDVCC要是没有电压的话,应该不是显示屏暗的吧?
而且屏暗问题还有二修的机器,难道一修只会拆装机?

呵呵上家简单处理下就给我们了,同行 我们收他很便宜的…… 所以……

网友:
直接无语了,屏供电和暗屏也能有关系?

网友(点评):
已经改正 感谢指正

网友:
这是什么本子啊,没供电也有暗屏

感谢指正

网友:
首先感谢大家的指点。

有个疑问,因为时间紧机器被拿走了,没法测试
在上面的屏线接口上哪个是检测屏的信号?机器检测原理?
有知道的指点下。
PHL_CLK/DAT?还是MBDATA
MBCLK
测试的时候,两组电压接屏前后似乎都是3.3V

网友A:
呵呵,一共收多少钱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共收多少钱来着

少于100高于50 说出来没意思了

网友:
哦,呵呵,哎现在不好赚了哦,今天我换一显示器的灯管。才收70.同行的。两根灯管去了10块,还用了两小时差不多的时间啊,哎,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