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芯片的DH,DL的波形

楼主(2012-09-28):
按开关键时,DH,DL会有波形,这个波形可以用万用表测出吗,没有
示波器
怎么确定?
芯片

网友:
按开关和DH(上管控制) DL(下管控制)扯得远了点吧
高级万用表估计可以吧,一般的测测电压还是可以大概判断

网友:
想看波形用万用表是不可能了,不过会反映出电压,MAX1631的好像是9v左右吧,不记得了。是个高电平。
仅供参考啊,不想误导别人。

网友:
万用表只能测电压,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