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1高压板不工作

楼主(2012-09-28):
两个MOS管的G极均无电压,VBL_DRV和VCC3P_DRV两个信号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吧,~!插上高压条屏闪一下灭一下,闪一下重新启动一次,测量两个MOS管G极都有电压跳变,屏闪一下跳变一次,请问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换高压试了么  好像是保护啊

网友:
断开了 在屏上面拉供电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