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机1分钟就连不上了

楼主(2012-09-28):
无线网卡机1分钟就连不上了,信号慢慢变没有。接有线可以连!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下是不是无线网卡过热

网友:
换一个网卡试啊...高手也是换出来的...

网友:
下个TCP/IP修复工具,将其复位一下,再把驱动下了重装下就可以了。